有关晶震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大虾们,我再用msp430f435的时候发现在用外外部晶震(不加电容)时有些机器会出现晶震不 起震的情况,但是如果再晶震两端各加上6pF电容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些电容究竟起什么作用!谢谢
错了,改过来了,是pF

网友A:
电容三点式震荡器

无电容时震荡器是靠分布电容来震荡的,当然不稳定。

楼主:
再问一个菜鸟问题

晶震起震为什么要用电容?谢谢

网友A:
两个电容用于正反馈

反馈量取决于两个电容的比值。

网友B:
6F电容?

6F电容?6pF吧

网友C:
6F?

6F确实是吓人啊,还从来没听过

网友D:
电容大小怎么确定

我知道10M的晶震用12PF的电容可以。电容大小选择和晶震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E:
10F?

10F有点吓人,呵呵!
1.这个电容取大点是能提高频率输出的稳定性,但同时减小了环路增益,估计起振困难.
2.电容大小的确定是根据你使用的晶振决定的,你可以去查晶振手册,它会给出一个匹配的电容值.
3.具体的算法大致为:CL=C1*C2/(C1+C2)+CS.
其中CL为晶振的匹配电容,C1和C2是你要取的电容值,一般取成一样大小(C1*C2/(C1+C2)即为两个电容串联,等于1/2C).CS为分布电容,一般根据经验取5pF左右;

网友F:
太大了点吧

是不是高错啦,晶振两端的电容不会大于0.005u的哦,我真从来没有见过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