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款产品在做湿热试验时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8):
试验环境是:温度:40度,湿度:95%,两个小时后做实验,4~20mA输出,实验发现在一定输入时,输出变小.电路主要用LM324做放大和恒流源,产品为防爆铝外壳,基本密封,电路板用防潮漆刷过.有人说是LM324对潮湿的很敏感,请问是不是这个影起?如果是,请推荐一个好的运放,最好管脚相同,谢谢!

网友A:
判断

1,防爆铝外壳,基本密封,电路板用防潮漆刷过,故水汽可能进不去.
2,环境温度40度,由于防爆铝外壳密封,电路元器件热量较难传出,故芯片温度可
  能比40度高得多.
3,与电流源相关元器件的温漂影响.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