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区别?

楼主(2008-03-08):
限流电阻或负载有的场合直接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而有的场直接接合集电极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大了

一个有负反馈,一个没有负反馈。
但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复

那驱动一个继电器呢?

没觉得有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与具体的电路有关

接在发射极,输出电压是Vb-0.7V
接在集电极,输出电压是Vcc-Vce,三极管饱和时,输出接近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