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轨到轨运放都有哪些?

楼主(2008-03-12):
轨到轨运放都有哪些?现在要用到,不知道该如何选用,希望用功耗比较低,价格比较低廉的运放,请各位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你要什么参数的?

网友(2013-11-04):
LMV358,或者358都行,看你的具体应用。

网友B:
看你电压范围了,,5V的一抓一大把,便宜如MCP6002,LMV358,,,高压,便宜就很少了,看TI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