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二极管(1N4148)做温度补尝?

楼主(2008-03-12):
我有一电路:电压-->电流变换

输入信号是0~100mV,然后用三个运放(LM258)做个差分放大,再用一个运放(LM258)和三极管9013做电压到电流(4~20mA)的变换,常温下线性是很好,但是放到50度环境下做温度测试时就飘出了精度范围了,想做个补尝,初步想用二极管(1N4148)做温补,但是1N4148的datasheet当中并没有给出PN结压降与温度的关系,在教科书中倒是有提到“在室温附近,温度每升高1度,正向压降减小2~2.5mV”,是不是说所用的硅二极管都是这样呢?哪位有用过二极管作温补不?给个意见与建议!
谢谢!!!

网友A:
不是好办法。
所有硅二极管的温度系数都是如你所说,但用二极管对你的电路进行温度补偿并不是好主意。100mV电压不算很小,运放改用较精密的型号就可以解决。

楼主:
但是问题是后面还有一个三极管9013

但是问题是后面还有一个三极管9013,很有可能是后面的三极管飘?
有人网友建议我用MOS管:2N7002,但是我手上没这个管,在这先向各位高手请教先!
谢谢!

网友A:
温漂绝大多数发生在输入级

既然已经放大,9013造成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电压电流变换,由于温度变化产生的三极管参数变化应该已经由负反馈减到很小。这一级不必使用精密运放。
用二极管进行温度补偿的方法,用起来非常麻烦。
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