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万用表

楼主(2008-03-13):
  请各位推荐一款万用表,boss说选福禄克的,以前没用过,哪款比较好?别动不动就坏。各位用过的前辈麻烦说一下。

网友A:
选福禄克的没错

网友B:
同意老a

别觉得贵,你用坏10个国产表,都用不坏一个fuluk,嘿嘿
15B和17B都不贵,个人应该能承受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跟楼上的楼上的~我就用这年牌子的万用表~

网友D:
我的Fluke 12B用了15年了,不光没坏,精度比任何一款4位半都

网友E:
随便买100块钱的就够你用的了

万用表那么傻,需要花那么多钱买它吗?不如买个聪明点的

网友F:
DM3064 6 1/2

网友G:
12b是美国原装的,质量当然好了,15b/17b是上海产的。

不过三四百块钱的万用表,15b/17b也算是粉不错了。

网友H:
买Fluke肯定不会后悔。

网友I:
万用表我一直都是用胜利的,便宜,牢固……也是没坏过的

网友J:
我用的是15B,也用了几种胜利的.

15B还凑合着用,胜利的精度和稳定性还行,就是有的地方有设计缺陷.如果钱富裕最好买Fluke,要不就买胜利.

网友K:
d

FLUKE187好象两千几百块吧,很好用

网友L:
UT-70B带模拟条,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