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隔离电路的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3):
请教高手指点,下边的图为视频信号隔离电路,VCC1和VCC2都是DC12V,但是输出图像有干扰,不清楚,请问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HCPL4562的速度够吗?线性有保障吗?

楼主:
有的,

这是这个芯片的典型电路,但在具体应用中图像不清楚

网友A:
图像不清楚与有干扰是不同的

图像模糊一般是高频部分丢失。HCPL4562的频率理论值好像是10MHz,是针对数字信号的参数,不考虑失真,对模拟信号的传输不是很清楚。

楼主可用正弦波信号试试传输特性。

网友B(2011-01-27):
这个电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图象模糊,有横纹干扰.横纹干扰解决方法是在最后视频地与大地相连就可以了,记住一定是在最后输出的时候的视频地与大地相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步头丢失的问题造成图象扭曲.这个根据个人电路的不同具体情况具体解决.我当时视频输入是2V峰峰值,而且是电流输出的方式所以在输入对地接一个75欧电阻就可以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亮度提高后同步头丢失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是把前面的偏置电压提高 R13改为2K.相应的R14调为140欧左右保证静态电流为6MA,反馈电阻调小.基本上上述问题就可以解决.
      还有我对视频信号还不是很了解,大家以后多交流,共同进步啊!

网友B:
哇,刚看见这是08年的帖子,希望上述解决方法能给你些启发,呵呵!

网友C:
想问问楼上的兄弟,你确认用的三极管是3904 ?
还有问问视频信号到底长的啥样子哩?

网友B:
嗯,确认 我调试这个电路的时候还专门买了十个3904,贴片的,mmbt3904。最后用掉9个才把这个电路调通的.
      视频信号我说不清楚,你自己接个示波器看看就都明白了  或者百度里搜一下都可以的

网友D:
有点怀疑三极管这么接频响够视频用吗

网友E:
在两个地之间串222的瓷价电容可以消除模纹干扰
参考开关电源里的热地和冷地.

网友C:
果然找到了官方的pdf,春节研究一下子。重新认识一下2n3904
www.avagotech.com/docs/AV02-1138EN

网友B:
在两个地之间串222的瓷价电容可以消除模纹干扰
参考开关电源里的热地和冷地.
引用 网友E:
这两边的地本来就是隔离的,为什么还要加电容呢?不明白还请大虾指导

网友F(2011-04-21):
1# ysh82 小弟要用到这个片子,为什么电路搭好了之后信号总是过不去啊?

网友F:
5# sangluo 弟要用到这个片子,为什么电路搭好了之后信号总是过不去啊

网友F:
5# sangluo 我用的三极管是2N5551,是不是这样不对啊?高手大哥

网友F:
12# sangluo 在两个地之间串接一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什么是热地,什么是冷地啊?

网友F:
8# sangluo 是不是必须要用2N3904这个三极管,2N5551不行吗?

网友F:
我连好电路,但总是不通

网友B(2011-05-31):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向Avago申请DEMO板进行测试,这个电路三极管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G:
12# sangluo 在两个地之间串222的瓷价电容 作用是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H(2012-03-12):
我用过一种视频信号隔离模块,型号是VIM2008T,测试效果挺好的。在淘宝网上找的,名字大概是“视频信号隔离放大抗干扰滤波器 ”,你们可以搜搜看看还有吗?

网友I(2016-05-02):
光耦隔离应用在车载系统用上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