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积分电路为什么不好使呢

楼主(2008-03-13):
(无正文)

网友A:
将输入的Offset改成-0.5V试试

网友B:
C1并一个1M电阻,方波频率降到100Hz试试看。

另外,示波器CHANNEL A的SCALE调到5V/DIV。

网友A:
方波信号是大于等于0的,积分器只能单向积分

电容只充电不能放电。

网友C:
示波器设置也不对

至少应该用Auto,现在是None。

网友D:
换个运放模型吧

试一下其它的运放吧,EWB中的模型库有的有点点问题,以前用其中的某些运放仿真振荡器的时候,也出现过输出幅度上千伏的情况,电路是没问题的,再换其它运放模型就正常了。
我照的接法,运放用TL084CN,一切正常,如果电容选小一点,输出幅度会大一些的。

楼主:
还是不成功:(

以前我用运放也焊过积分电路,当时也是总不能出三角波
要么输出波形为恒定电压,要么为削顶的三角波,感觉特别蹊跷
各位大侠谁能给个典型的积分电路吗

网友E:
你示波器是500ms/div 怎么可能看的见积分效果

输入波形是1KHz,示波器是500ms/div ,搞啥名堂

降低输入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