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DM(脉冲密度调制)

楼主(2008-03-13):
通信中经常会用到PDM调制,到底什么是PDM信号,PDM信号中0和1是怎么表示的,谁能提供一个图啊

网友A(2014-12-14):
数字信号经过PDM调制后,经过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实现数字信号的数模转换。为方便比较,在仿真中,设定:待调数字信号长度为2个字,分别为“1AH,A1H”。脉冲周期ΔT为1 Ms,1个调制周期的时间为256 Ms。
  在RC滤波电路中,选用不同的R,C值,对于调制结果的精度以及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持续时间有很大的影响。
  (1)RC=50·ΔT
图5所示的是“1AH,A1H”2个8位字用PWM调制经过RC滤波后输出的模拟信号。显然其中的交流纹波成分比用PDM调制后的模拟信号要大的多。

网友B:
就是脉冲宽度不变,但是间隔改变。

网友C(2015-04-29):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经过PDM调制后,经过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实现数字信号的数模转换。为方便比较,在仿真中,设定 ...

能再解释一下吗  RC的取值是多少效果最好?

网友D:
我对PDM不懂。
请教:原来的PDM调制的目的不是要解调出“0”“1”的数字信息,而是要直接数模转换。是不是这样?

网友E:
多谢! 都是英语,够我受。慢慢查字典。

网友F:
PWM应该是。

谢谢大家!

开环控制。

需要一个三角波进行比较。

这样就把输入信号给脉冲宽度调制了。

再次感谢大家!

这应该是最快的调制方法了。

而PDM之类的本质上是属于积分反馈的。

这也是人们必然会发明的方法。

这是毫无疑问的。

简单说就是每个周期进行比较。

直到积分反馈与输入达到稳定状态。

这是一个低通滤波电路 。

速度比PWM肯定是慢多了。

谢谢大家!

网友F:
其实就是德尔塔西格玛电路。

谢谢大家阿!

西格玛就是积分。

德尔塔就是偏差。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F: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的原故。

谢谢大家!

人们几乎是无法理解德尔塔西格玛的设计思想的。

因为西方人说的也不多。

属于懂的自然就懂。

而不懂的永远不懂的事实。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不能说PDM比PWM优越。

谢谢大家!

只要三角波是精确的那么PWM的输出也是精确的。

作为开环控制这是足够精度的应用。

再次感谢大家!

PDM属于德尔塔西格玛式样的编码方式。

精确与否和积分器的精度有关。

应该说PWM和PDM是性质不同的事物。

2者无法相提并论。

谢谢大家1

网友F:
毫无疑问。

谢谢大家!

经过德尔塔西格玛的编码之后。

不同的输入电压都回对应不同的编码。

而且电压越大编码的1个数越多。

输入电压和编码输出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因为德尔塔西格玛电路。

谢谢大家!

本身就是积分滤波的一阶惯性环节。

所以作为反馈电路不会发生震荡。

仅仅是因为编码的需要积分反馈才会有意义。

否则没有人会吃饱了撑地进行德尔塔西格玛的积分反馈工作。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这相当于AD变换。

谢谢大家!

但PWM肯定没有bit的概念。

而PDM肯定有bit的位数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作为AD变换肯定可以输入为不变化的直流。

谢谢大家!

但PDM貌似不可以。

如果是8bit的AD变换。

再次感谢大家!

所以在8个脉冲的作用下生成了一个类似PWM的占空比效果。

这就是在对交流信号进行采样。

如果脉冲式1Mhz那么就是相当于用125k的频率进行采样。

如此看来。

PDM不应该用低通滤波方式解调。

真正的解调方式应该是DA变换。

谢谢大家!

网友F:
对应PWM来说。

谢谢大家!

低通滤波就可以解调。

但PDM的德尔塔西格玛的编码方式因为积分而不会产生周期信号。

所以无法用低通滤波解调。

除非就是交流信号。

但即使PDM调制的交流信号进行低通滤波貌似也并非正确。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gogl用不了。

谢谢大家!

BD作为SOnofbeach。

谢谢大家!

全都是国产混饭吃的“论文”。

即使危机百科也不可能给出正确解释。

所以学习PDM只有通过。

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这唯一正确的方法了。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D:
2013年1月我在二姨发了一帖《简单的多路复用传输系统》,用随机信号的采样幅度电压调制脉冲时间序列的占空因数,积分这样的系列就可以还原随机信号。我管叫它占空因数调制,没想到竟有个洋名字PDM,经315指点,到网上看看,原来是一回事,不过我没有将它数据化。
   4楼问RC的取值,以下供参考:
   按照RC积分电路的电容充电曲线,电容端电压要到达充电源(即输入信号)的电压E的95%,需要3RC时间,如果PDM序列中的最大占空因数(用负门转换)对应的最大脉宽τmax=3RC,其输出幅度可达0.95E,时间常数RC这样取值,可以使PDM转换的调幅波较好。调幅波(设频率f)再积分滤波就还原随机模拟信号,滤波RC=1/5(2πf)取值,(按照通常输入频率5倍于截止频率的经验系数),要到达平滑波形必须两阶。

网友G(2017-06-07):
引用 网友E:
PDM: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lse-density_modulation

赞,非常有用

网友H:
就是以慢速度换精度,顺便降低硬件复杂度。大师在此还有点二把刷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作为AD变换肯定可以输入为不变化的直流。

谢谢大家!

“作为AD变换肯定可以输入为不变化的直流。谢谢大家! 但PDM貌似不可以”             -----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