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懂么?

楼主(2008-03-14):
各路大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的作用啊?

楼主:
补充

LM311是比较器   CNY17-3是光电耦合器

网友A:
只看懂了一部分

当24V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LM311的2脚低于9V,输出为低,光耦关断,光耦输出不通。

上面一堆电路看不懂,电源和地接哪也没看到,只看到两个输出?输入又是什么信号?

楼主:
可能是个无源网络

输入是声音信号

网友A:
晕~~~ 原来楼主自己也不知道

无源网络用三极管?

网友B:
唉,这电路画的...

网友B:
抄板来的电路?

你把输入输出顺序理清了就能看明白了

楼主:
果然高手一看就知道是抄的

但就是看不懂   才来请教大家的啊

网友B:
你这种目的和方法,我看懂了也不告诉你

因为,你看懂我前面的贴了吗?

楼主:
没看懂 我也是别人给我的叫我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