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3-14):
(无正文)

网友A:
晕,好像没有什么用呀

网友B:
单电源的方波振荡器

二极管的目的是使方波高低电平时间不同,即占空比不等于1/2。

网友C:
沒看出是震蕩電路

网友D:
画得太不规范,该加点的地方一个也没加

发光管应该有限流电阻。

网友E:
除掉不规范.

此电路为方波震荡,充电时间常数由C1,R5决定.放电时间常数由C1,R4决定.

网友F:
三极管基极少了电阻,没这个电阻,哪里能震荡。

网友E:
回楼主.此电路是经典震荡电路

R3为正反馈(震荡电路必须是正反馈电路即满足震荡的幅值条件).

网友B:
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都要串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的回复!

我基本懂了,多谢孤星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