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升压电路求教~~~

楼主(2008-03-15):
我想输入7.2V,输出12V,斩波升压电路如下:请问全控器件V在实际中是用场效应管吗?但是有一端没有连接怎么回事?

网友A:
全控器件V 的G脚需要你自己另外接控制IC

网友B:
不一定用场效应管

满足电压电流速度的双极型管也可以。

楼主:
~~~~~~~

哦,V是不是作为开关使用啊?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知识

开关电源的基础知识,空脚自然是控制端,楼主看来需要好好学习了哦!!呵呵~

楼主:
~~~~~~~~~

开关电源以前还真没接触过,要好好学习~~~~~

网友D:
拨四特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