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进行电压信号的转换!

楼主(2008-03-15):
如下图所示,想把电压信号B转成X轴对称的信号A?

网友A:
隔去直流成份即可

加个电容。

楼主:
哦,我的意思是将信号B平移到以地为参考的对称的电压信号A

网友B:
你的意思不过是去掉直流成分

因此,加个电容隔离就OK了

网友C:
确定绝对地,加电容虑直流

网友D:
就是~那个波形就是在正弦交流上叠加了一个直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