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的+/-5V电压如何用3.3V单片机自带的AD采集啊

楼主(2008-03-16):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输入的+/-5V电压如何用3.3V单片机自带的AD采集啊?
有2路+/-5V的电压信号需要采集,速度很低,选用带10位AD输入功能的单片机来实现,不知可以如何实现:
1、有没有比较便宜的2路10位+/-5V输入的A/D芯片,成本能最好在30元以内的。
2、如果用运放,构成加法器、比例器,V输出=(V输入+5V)/4,用单5V供电能不能实现,可以选用什么运放啊?

网友A:
压缩成适合AD幅度范围要求即可

网友B:
肯定要按比例缩减,不可能采集的数据都符合转换IC的电平标

网友C:
用电阻分压,分压后加一个电容

这样信号压缩,滤波一起做了。

网友D:
测不了

没有负电源的AD测不了单端为负的电压,分压也没用

网友B:
呵呵,LS理解有误,谁说测不了啊.

对于采集来说,-5~+5V跟0~10V有区别么?通过光偶完全能转换过来的.

网友C:
不能输入负信号,那就在前面加个“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