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问题求教!

楼主(2008-03-16):
       120V/60Hz交流整流后168V直流供马达驱动,电流1A,没有隔离。另外还有一组12V/100MA的电源是变压器隔离的。请教各位这种电路共地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呀!小弟在这儿先谢了!
      另外这个电路主电源(168V)不能用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的方案,受空间的限制!请各位大大出出招!急!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共地?

控制可以通过继电器,直流固态继电器等。

网友B:
可以共地,否则控制很复杂.

楼主:

 先谢谢2楼awey深夜回复!这个电路是这样的,168V直流电压供三相无刷无传感器的小马达。驱动是6只N沟道MOSFET功率管构成的全桥驱动。驱动芯片是用的IR2103。供电需12V。控制MCU是ATMEG8芯片,供电是5V电压。如果采用继电器控制,不共地无法实现啊!
 还请继续指教!谢谢!

楼主:

 感谢孤星119的回复,这样连接共地。一个是交流直接全桥整流,一个是隔离后的电源。他们地可以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B:
记得以前有个帖子已经说过了

共地是可以的.一根线连在一起自然是可以.就是公用一个电压基准点.

楼主:

谢谢孤星119,受益了!那请问如果我的12V电源不用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隔离,用简单的电容降压方法从120V交流端取的话!这样子可不可以共地呢?估计这样就会有问题的是吗?

网友B:
记住:只要两组电源不构成回路都没有问题.

网友C:
老老实实接好大地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