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源电压跟随运放的选择

楼主(2008-03-10):
基准源电压跟随运放的选择
一般的电压基准源芯片输出电流不大,且存在负载线性度方面的影响,对于电路用的比较多的时候,会加上运放跟随,提高带负载能力。
但是这个运放的选择,有点不太明白,主要看重参数是失调电压,转换速度,带宽还是其他一些参数?

网友A:
如果是多负载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换方案了吧?这样加运放从成本及其外围电路上都麻烦了呀
而且对精度也会影响很大的
为什么不用一个多通道的参考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