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找找ADI公司的仪表放大器方面的技术**。

楼主(2008-03-10):
我的工作刚刚开展,首先需要解决以下2个问题: 1.表面电极的制作 2.信号预处理电路的构成
求高手帮忙赐教啊

网友A:
你要是采集肌肉电信号用医用表面电极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自己再做

网友B:
最麻烦的是共模干扰

还要滤除心电信号的干扰

网友C:


网友D:
高手林立

楼主:
感谢各位

现在主要是电极的制作是个麻烦,我刚接触这一行,不知道医用电极的测量需要注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