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一下,两个频率信号混频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8-03-10):
我在用sa612混频,希望把两个相近频率的信号混频得到差频,但是总是只有一个频率输出,不知道真正的混频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就混频而言,两个频率f1,f2混频后

主要频率成分有:f1、f2、f1+f2、f1-f2、2f1、2f2……

楼主:
提案感激了,能出来标准的正弦波吗,我是正弦波抬高的波

现在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急死了?指点一下我吧。

网友A:
请贴图,不然不好回答

另:同一个主题不要分开几个贴提问。

楼主:
对不起,我急的不行,我会注意的。

我没有相机,无法贴图,实在对不起,希望能帮我一下,真的很急,不知道你们做混频后出来是什么形状的波形。我的输出波形会有一个直流电压,很奇怪,我用的是sa612。

网友A:
难道你的电脑里连电路图都没有?

这个是Datasheet里的图,你的图与它有那些不同,说说看?

网友B:
先研究Datasheet

网友C:
能不能出来正弦波,看两个信号相乘能得出来的信号

混频就是两个信号相乘的过程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是按这个图接的线,只是把晶振换成了正弦波发生器的信号,我的输出信号只是1,2脚的信号的频率,6,7脚的频率对输出波形没有影响,不知道把晶振这样换行不行,该如何处理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