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 问题

楼主(2008-03-11):
此电路只能调7.5V之内的直流电机,我要5到24V ,改三极管行吗,大家有好的驱动意见吗?谢谢

网友A:
发现自己年纪越大越不明白大家说的意思

网友B:
我也不明白

此图实在看不出可以控制什么电机。

网友C:
我也不明白,可能都是老了的原因

网友D:
通过cn20接出吧,但是这个电路是否行得通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