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8-03-11):
 小弟碰到一个原件,俄罗斯制造,型号是ТИЛ5 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他的照片,各位大哥有没有知道他是什么?或者是起到什么作用?谢了.

网友A:
路过,顶下!

麻烦哪位神仙帮他看一看或者算一算!

网友B:
拍得不好,看我的

网友B:
换个角度

毛都把它看清楚,是最好的。

我的稍稍差一点~

网友C:
这是谁焊的~~~??? 水平真差啊~~~~ 啊~~~ 啊~~ ...

网友B:
哪知道

我拿到手后,就发现这样,有点意思,就收藏起来,今天正好打它PP~

我的主要目的是找非金属化孔板/单面板的“茬”。

网友D:
没用切脚机,剪脚的时候“拉”起来的,

或者零件浮起来了,检锡的时候焊锡没有完全融化就往下压所以起铜皮了~~~

网友B: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比如引脚过长,元件被压时引脚这种情况。但有的场合,也要求器件不要紧贴板面,----根据这一要求,也许只有将器件引脚整形帮助定位,以不至于被压成这样子了。

网友A:
Y,啥没有人帮LZ看一下,倒说自己的事情来啦!

楼主:
继续

 我发的这个元件封装比较奇怪,想必类似的元件不多,估计是一个保护元件,但具体细节不清楚,还请哪位以前用过类似东西的前辈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