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众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8-03-11):
请教众多模拟高手,在quartusII 7.1的BDF界面下,我想把原来用protel99SE已经画好了的逻辑电路原理图调进来,不知道行不行,具体则么操作,请指点迷津。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呢?请帮帮忙吧!不然我就得重新画出来了,太麻烦有笨重.

网友A:
不是什么软件都可兼容的

楼主:
那到底兼不兼容呢

请问众位热心人,到底能否进行格式转换

网友A:
quartusII中好象没有这样的功能。

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用quartusII 7.1来仿真?Protel也可以仿真啊。
除了仿真,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用途,现在quartusII 7.1的输入大多用HDL来描述,电路图输入已经很少用了。

楼主:
感谢5楼

感谢5楼指点,我用quartusII 7.1来进行功能和时序仿真。不过我没有用过protel99进行过仿真,不知道怎么做,能否进一步指点,让我体验一下乐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