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已经焊在板子上的贴片三极管分辨各个极”

楼主(2008-03-12):
   如何分辨已经焊在板子上的贴片三极管的各个极?我的理解是,如果我用万用表测短路,有两个极测到短路,但是并没有连到一起,是否可以判断为基极和发射极?(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还望各位前辈支招。

网友A:
没通电还能导通?

如果没饱和,通了电发射结导通你才能听到蜂鸣。NPN的管子的话再量对地电位,高的就是基极。

网友B:
根据贴片元件上的代号,转换为对应的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C:
heihei

一般是这样的
  c
b   e

网友D:
要看你板子上的电路了

有的电路可以量出来,有的量不出。。。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