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电压转换

楼主(2008-03-26):
  要将2K-40K的频率信号转换成0-12V的电压信号
我用的是LM324和CD40106可是转换的效果很不理想.想问下大家有和高见!

网友A:
你可以用AD650试试哦,支持高频的

我一直用来AD650来V/F变换,反过来,还没用过呢,芯片功能也支持F/V变换

网友B:
用MCU计数器测频率,PWM输出电压

网友C:
3楼的方式比较可行

成本也低

我们公司现在在做频率变送器

就是 0.1Hz-100Khz频率输入
转换成 4-20mA输出(当然,要做0-12V)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基本思路就是三楼的思路

用其他的专用芯片,精度达不到要求(2‰),成本也比较高。

同时,输出不太好调整

网友D:
LM331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