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并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我觉得两个稳压值不同的稳压管并联的话,稳压值肯定是稳压值小的那个罐子的值,另一个管子不起作用。但书上介绍稳压管注意事项时有一句话:不能并联使用稳压管,以免因稳压管稳压值的差异造成各管电流分配不均匀,引起管子过载损坏。
不知书上说的这种现象是否会发生?问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稳压管的稳压值并非一个固定值

随电流逐渐增加,稳压管的压降也有小幅增加,所以两管并联时并非只有一个管有电流,但由于工艺上的原因,即使是同一批产品稳压管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受温度的影响也相当大,所以在两管并联时电流分配绝对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稳压管并联后应该是大的那个电压

稳压管并联后应该是大的那个电压,大电压的管子流过绝大部分电流。可以用串联小电阻的方法均衡电流.

网友C:
LS,去面壁想想...

网友D:
书上说的是指相同稳压值的稳压管

稳压管并联的木桶效应:木桶的水位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网友B:
哈哈,确实说反了

哈哈,确实说反了!

网友E:
呵呵,拿个木桶敲两个不同高度的洞试试。

等到那高度底的洞给堵了(但愿别把整个洞给冲垮了)就该轮到高的那个了。

网友F:
搞10来个高度不一样的人抬一根柱子,

本来每人可以抬100斤,那么10个人可以抬1000斤。结果1000斤放上去,最高那两个人就压垮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明白00的意思

没有明白00的意思,00是说稳压值大的那个会被压垮么?

网友G:
当然是稳压值小的垮

网友F:
看来还非得举个拉弹簧的例子才能明白...

将抬柱子改成拉弹簧。将人一端固定在墙一头,双手拉弹簧,弹簧另一端固定在墙另一头。
10个人拉,矮个子的最先被拉垮...

这里也是如此,稳压二极管是要将电压拉下来。当然是稳压值小的出力多。

网友H:
这个比喻真形象

呵呵。。这个比喻真形象。
如果我们都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学电子技朮﹐那么以后我国的电子技朮一定会大有作为﹗﹗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