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交流开关选择

楼主(2008-03-27):
目前我一个客户想直流控制交流开关,因为用在手持设备,最好sop封装,另外有4路,不知道选用什么器件比较好。

网友A:
有意思,我的答案是固态继电器,既是可控硅又象继电器。

网友:
用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手持数码可控硅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手持设备控制交流?

需要控制多大功率楼主想把控制元件拿在手里?
为什么不把控制元件放在固定设备上,手持设备仅提供触发信号?
控制元件在手里,功率很小还可以实现,控制大功率则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