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F353能否单电源供电?

楼主(2008-03-27):
我是个新手,初次做电路设计,想在DA输出后将其电压放大,打算用LF353来放大,想用5V单电源供电,看data sheet里没有提到单电源供电,请问这种普通的运放能否用5V单电源供电?谢谢!!

网友A:
一般不行

楼主:
还有353输出后面接的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啊

还有 看到一个电路图中用LF353进行信号放大,其中一个LF353的输出接了一个20k的接地电阻,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