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伏变如何+ -22V参考电压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不行了.供电是要具备低输出阻抗的.

网友B:
运放+/-22V供电不多吧,一般都是+/-18V

为什么要+/-22V供电?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想把0到5v电压线性变到0到24v,

一开始用单电源24伏供电,输入0~2伏的时候无法线性放大,考虑用双电源供电,找到一个可以承受+ -22V  供电的运放(LM148,十多元一个)

用-12v 和+24v 对运放供电可行吗?  可行的话 我就不用买那么贵的运放 了

网友B:
要放大到0~24,电压肯定要超过24V

网友C:
要求不是严格使用3个二极管串联

要求不是严格使用3个二极管串联

楼主:
也不是严格要求产生24v

我就产生23v电压就够了

我关心的问题是   -12 和+24给运放供电    产生0到23V 没有什么不妥吧?

网友A:
要看运放的DATESHEET了.24V供电要产生23V估计要轨道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