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容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请问有谁用过这种滤波器,
这种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很稳定,但不知道
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相比同阶低通巴特沃思滤波器
他们的辐频特性谁优谁劣?

楼主:
好象很少人用这个 都没人顶一个 哎

网友A:
开关电容的比较简单方便灵活。

只需要输入时钟就可以控制截止频率。
副作用就是输入时钟可能会引入噪声干扰。
我用过MAX293这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