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电阻拉低运放输出,怎么办?

楼主(2008-03-28):
首先感谢昨晚的帖子,各位坛友的帮助

XX:“如果因为负载电阻太小,预期的输出电流超出了运放的输出能力,会使输出电压拉低,但这同影响放大倍数不是一回事。” 我想我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运放的两个反馈电阻(1k和2k)负载电阻分压(1k和500欧),输出从15v降到了6.6V,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XX:“放大电路+晶体管电流自举就行了”这个晶体管电流电流自举怎么弄呀?

网友A:
RE:

过载造成的电压下降与放大倍数下降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就像房子被炸药炸倒掉了,不能说房子质量有问题。

提高负载能力可用三极管扩流,如果输出电流只是单向的,用一个三极管接成射随器的方式输出,运放的负反馈从负载电阻上取得。

楼主:
可是

谢谢,我开始时用三极管的,不过考虑我需要48路信号,就需要48个三极管和96个电阻。这样功耗又大了许多吧

就是说用运放做跟随器 还是无法解决负载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是吧

网友B:
大负载就要用输出电流大的运放

这个和电源的功率问题是一样的.负载比电源额定功率高了,那么电源电压就会下降---发热----冒烟----爆炸

网友A:
接三极管扩流不会增加功耗

而且可能是最划算的方法

楼主:
我是自己订做一个开关电源的

谢谢    热心得朋友真多  早点来这里请教  我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