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高频小信号放大啊

楼主(2008-03-28):
同问啊,先谢谢了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频率0.25MHZ到2.5MHZ。电路适用在激光测速上的,当高速小物体,直径几毫米以几千米的速度通过2mm后的激光光幕,通过激光光幕,用高性能光电探测器(光电二极管GD3251Y,800元)感进行光电变化,通过放大电路,在示波器观察。
    直径2,3mm的弹丸穿过激光光幕,激光光幕宽20mm,厚2mm,当弹丸通过光幕,挡住一下激光,光通量发生很小的变化,通过光电转,电信号发生变化,弹丸穿过2mm厚的时间
为光电信号发生改变的时间,通过示波器触发观察。用两路或三路激光,激光之间的距离知道,通过示波器观察电信号的变化,可以判读出弹丸穿过激光光幕的距离,时间和距离知道,就可以得到速度。信号为高频小信号,**管内环境复杂,还有残渣和发光现象,对电路抗干扰要求高点。原始信号理想的情况下只有几毫伏吧。
  我自己做的电路感觉效果不好,我对器件成本没什么控制。谢谢了也可以私下谈,谢了
  一般这种电路用什么好的电阻或电容阿,放大器啊。谢谢各位高手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9523997.rar

楼主:

急求各位好心的高手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有什么好的高速,低噪声,高精度的,主要是速度高点,频率宽点的仪表放大器,滤波器,望各位论坛朋友给推荐一下啊,成本不计

楼主:

呼唤高手阿

网友A:
你的不算高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频率划分表你的频段还没有到高频段。既然对器件的成本没什么要求,你可以试试用增益带宽积大一些的运算放大器做,注意做好滤波就可以了,滤波器可以考虑用LC了

网友B:
2.5MHz,任何一种示波器的Y轴放大器都比这个频率范围宽

楼主:

有哪位高手能给个电路参考一下吗?怎作滤波比较好啊?我自己做的一个三运放仪表放大电路,用示波器观察到两明显的噪音信号,一个周期10 ms,一个周期几十ns的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运放?

脉冲信号放大最好用分立元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