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电路,还是看不懂

楼主(2008-03-28):
想问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不是这样计算的,我是看别人这样算的,不知道对不, K=(U11-U17)/(Ui+ - ui-)=1+[2R10/(R12/2)],
还有图中的R13,14是怎么确定的?
还有就是我用OP07也是放大进行差模放大,输入是0-30MV,输出是150MV,这个电路可以不?
麻烦看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102238699.gif

楼主:
大家帮我看下啊,讨论下

楼主:
R10,R11相等

U11,U17是1,7输出电压

网友A:
仪表电路

差分放大器,是个仪表电路

网友B:
(Ui+ - Ui-)=(U12 - U16)=(U11-U17)*R12/(R12+R11+R10)
(U11-U17)/(U12 - U16)=(R12+R11+R10)/R12

楼主:
还有

我想用这个电路,把一个0-30MV的模拟信号ACHx.0+ ACHx.0-放大5倍,用OP07,
这个电路可以不?

网友B:
50倍都可以.

网友C:
U1 1点电压 U7 7点电压

运放线性反馈,所以由虚短可知: U1A运放负端电压=正端电压
在由虚断:流过R11 R12 R10的电流相等.所以:
(U7 - Ui+)/R11=(Ui- - U1)/R10=(Ui+ - Ui-)/R12;

Vo=R8/R9(U7-U1).后面为一差分放大电路,R8=R9,R6=R7;
  =(1+R10/R12+R11/R12)*(Ui+ - Ui-).

可能算错,请指正

网友C:
R13 R14

消除运放两输入脚由于失调电压而引起的误差.

网友D:
5倍:R6=R7=R8=R9,R10=R11=2R12

网友E:
电子技术基础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P332
晕,你大学都在玩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