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交流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2008-03-28):
各位前辈:
  有没有程控交流电源的设计方案?

网友A:
程控交流。。。没有弄过 直流比较明白 交流 确定性没有做

。。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程控交流电源”

可能是指用可控硅作开关元件的自耦式或补偿式交流稳压器。

网友C:
大致是UPS电源吧

但从概念上看,它可以没有后备时间

网友D:
主通道:交流放大器

交流负反馈,小信号放大器中串入一个模拟乘法器,达到直流电压控制放大量的效果,接下来就是从输出中直接进行交流变直流的幅度变换,依据你关心的稳定方式可以采用峰值检波,有效值检波,平均值检波等不同方式,再接下来就是送到你的控制器了,A/D,分析,D/A送到模拟乘法器,一切OK!当然还有各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