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对不对的电路

楼主(2008-03-28):
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可不可以用,是0-30MV的模拟信号放大5倍,行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8145215427.gif

网友A: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B:
可以,Vout=5×[(HX0+)-(HX0)]

楼主:
可以?

用OP07这些电阻值都行吗?以前不是用OP07的,是7650,我直接把换成OP07了,其它都没动

网友B:
这个得比较两个IC的datasheet

看看输入阻抗,失调电压、动态范围等来确定。

电路没有你在另一个帖里的好。(这里的HX0+的信号先衰减200倍,后又放大200倍,对器件精度要求很高,并会带来较大的噪声)

楼主:
哪一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