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放大倍数非线性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电路是LM348同相输入  +24 和-12供电

首先用的反馈电阻分别是7.15k和1.94k 的  输入了10个 0到5V 之间 均匀变化的量,放大倍数 都在5.2倍左右

然后换了个6.8k和1.94k的测   结果 输入电压由小到大时 放大倍数 分别为 4.8倍, 4.6 , 4.5 , 4.4 ,4.3 , 4.3 , 4.3 , 4.3 , 4.3 , 4.3

很迷糊  这个 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等温度平衡后再测

电阻可以加大点,减轻运放输出电流的负担。

楼主:
求助

顶一个   问题没解决

网友B:
有没有预热!!!开机30分钟,等电路稳定再测量!!!

网友C:
感觉电阻有点小

运放一般可以输出2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