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低速率,最大可以传输多远距离??

楼主(2008-03-28):
RS485在高速率下的传输距离通常是1200m,请问RS485通信在低速率下能否传得更远一些呢?例如在1200b/s下能传输多远距离呢?

网友A:
我们1200b试过10公里左右。

楼主:
多谢!很郁闷!

谢谢,二楼发言!

网友B:
比特率设置有这个吧?

网友C:
哇。1200b有10公里这么远啊。

每秒可以传100个字节啦。
照此推理,
2400b有5公里
4800b 2.5公里
9600b 1.25公里
完全吻合!

网友D:
115200 100km也行,上光纤

网友(2014-10-04):
引用 网友D: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200时RS-485无误码传输距离的理论极限是2602米,上光纤也不行。怎么计算出来的,就是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