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板子出现很奇怪的现象!请各位老大分析下(有图)

楼主(2008-03-29):
这是我维修的板子的电源部分,后级电路是一些运放TL062和4051,因为电路复杂我就不一一把图贴出来啦!!板子的现象是:当加上直流5V输入后,经DC输出后,+12v和-12v都是正常的,从78L08出来的+8v也是正常的,可是从79L08出来的-8V却只有-1.62V,我换了新的79L08上去,还是只有-1.62V!!我把新换上的79L08输出脚空载,再测量,输出的是-8v,然后我再把输出脚接入电路可一测量
79L08的输出还是-1.62v,实在很奇观,难道后级电路的器件坏影响到79L08的输出了吗??请各位老大分析下(这块板子上没有大功率器件)

楼主:
提个问题!

dc有问题可能造成上述的问题吗??dc的输出电压都是正确的,那么和dc的输出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A:
可能是

78L08的输入电压有点低,所以挂上负载后,电压很小……

网友B:
显然楼主的79L08负载过重

“难道后级电路的器件坏影响到79L08的输出了吗??”
猜测得对,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C:
测量一下79L08的电流,可能电流太大,79L08保护了!!!

测量一下79L08的电流,可能电流太大,79L08保护了!!!

楼主:
感谢各位!

感谢回复!!
如果后级电路的器件坏影响到79L08的输出,那可怎么查啊?没有-8,很多的器件都不正常工作,感觉查很困难啊!!请斑竹maychang给小弟个处理意见!!

网友D:
哈哈

假如直接接线的话,输出肯定是0v,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E:
这还用说啊,

后级有过流现象啦-------------

网友F:
负载抽流太大了,减少负载啊

网友G:
H

是-8V的负载过重,导致79L08输出电压下跌.要减轻负载.

网友H:
我以前用过一种方法,测量线路板上铜箔的压降,

我以前用过一种方法,测量线路板上铜箔的压降,那段压降大,那段线路就有问题,
不过LZ的应该是工作在小电流,估计不行!!

楼主:
唉~~只能使用破坏性试验啦

只能使用破坏性试验啦,我打算用割线的方法看看

网友I:
L系列也就50mA……古老一点的数字芯片一个就把它干趴下了

还需要多大的功耗……?

网友J:
直接原因后面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或是某个元件已经损坏

网友K:
直接找个电源试一试,

不过后级有问题,肯定正常的电源也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后级的问题可能性在8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在此解释一下,这块板子的原理是正确的,并且可以正常使用,我是在维修板子,因此我的问题是:如何找出故障点

网友L:
把你后级电路贴出来

后级电路贴出来看下,如果电路设计没问题的话,应该是过流

网友M:
路过,随便说两句

有图纸还是比较容易查找的,既然是维修,那以前肯定正常工作过,应该是后级的跟-8V有关的电路有问题,如果那些电路中的芯片带插座的话一个一个拿掉后看电压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否则考虑你说的割线排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