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谁用过模拟开关啊 ~~~~~~~~~

楼主(2008-03-29):
       能不能介绍几款,SPST,SPDT的~~~~~
        是用在手机和MP3上面的,最好说下功能~~~
谢谢了

网友A:
那得开你需要多少路输入的了

上www.alldatasheet.com收下,会有很多记录。
功能没有好说的
 SPST:单刀单掷 要么闭合,要么断开;
 SPDT:单刀双掷 (开关刀)要么打到这边,要么打到另外一边;
选用时候要注意NC 和NO 与输入逻辑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