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 输入输出电容该如何选取(这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2008-03-30):
我用7908 把直流-12V稳压到-8V给运放供电,   我看到7908的datasheet上写  Ci=2.2mkF, Co=1.0mkF

这个mkF是个什么电容呀    我搜了一下,mkF是好像不是一个电容单位,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三段稳压器的 输入 输出电容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还真没有看见过mkF这样的单位

对79XX三端稳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容大些无妨,10uF、100uF甚至1000uF都可以很好工作。
输入端电容主要由负载电流决定,原则是纹波电压小于要求的数值。

网友B:
输入越打越好,然后并个104;输出一般4.7-10uF就可以了

如果电源线长,可以在用电端多接几个。

输出电容没必要太大的,除了有些电路需要瞬时的大电流(远超过78,79XX的1.5A供电能力)。

网友C(点评):
输入为何要越大越好啊?

网友D(2013-01-24):
可以按照 经验值输入 1-3UF/W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