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620放大倍数不对

楼主(2008-03-30):
我用AD620放大一传感器信号,信号幅度差为65.9mV,反馈电阻选1K,测过已很准.放大倍数应该为1+49.4=50.5倍.输出为3.32V,可我输出有4V多,误差有这么大吗?
反馈电阻选2K放大25倍差不多准的.
AD620不是可以放大1000倍的直流信号吗?为什么我放大50倍就相差这么大了.请高手帮忙解释下

楼主:
我实际电路中不对

楼主:
为什么仿真也不对啊

郁闷了,是不是RP这么差啊,还是Multisim有问题啊.

网友A:
失调电压和内部的不平衡都会造成偏差

引出5脚是方便用户调整的。

先将输入短路接地,调5脚电压,使输出为0。

楼主:
谢谢away

AD620放大50倍以上要自己调整的吗?50倍它输出误差有1V多了,有这么厉害吗?仪表应该很精确的啊
那5脚用什么电压调啊

网友A:
你说的那个1V不能叫做误差

放大倍数由1-8脚的电阻决定,可以调节此电阻达到你要的放大倍数,运放内部的电阻都是用半导体做的,精度一般很低,AD620的优势并不是说他的放大倍数与外接电阻的关系有如何的精确。

你3楼的图才是反映出AD620的“误差”,反映到输入端就是有2mV的失调电压。

楼主:
Multisim中的AD620有问题我觉得

那个电压是MV10的6次啊不是mV 而且我变化1和8脚之间的电阻,它输出不会变的

是这样的 我1 8之间1.25K,放大之后和理论有1V的误差.我想不应该是这么大吧

网友B:
awey,AD620内部的电阻是精密电阻,光刻的

AD620的输入失调电压=input error + (output error /G)=30 + 400/G uV

那么折算到输出端的失调电压=(input error * G )+ output error

=(30*G)+400uV

放大50倍,折算到输出端的失调电压应该为2mV典型值,最大值为7.2mV.

你先测下5脚电压是不是0V.

用示波器看下输出信号,放大倍数过大是不是会引起自激动

还有就是你的AD620的货源,市场上卖的20元不到一片

的AD620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呵呵。。。只是用过它,没研究过里面的结构

我也怀疑楼主的数据,不至于那么离谱。

楼主:
我5脚是接地的

输出波形没量过因为没示波器.
放大10倍左右以前用是好的,直流很准的,但是现在误差较大

楼主:
那谁来帮我解决Multisim中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用Multisim仿真下,输出电压就是109MV不会变的.我用的是Multisim8的9的也一样

楼主:
是AD620的问题

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今天换了ADI公司的样片就好了
20一片的没标有ADI公司图标的估计都是仿的,大家以后用要小心了。性能那不是一般的差。
今天试了下41mV小信号输入,反馈开路。放大倍数为1,输出也是41mV,放大50倍也一样的准。

网友C:
ADI的假货很多

网友D:
仿真挺好

用multisim按图仿真,输出电压在952uv,接近1mv,挺好的啊!

楼主:
那我的Multisim仿真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啊

而且我试了很多电脑了,也试了很多版本了

网友E:
水货,假货,次品

根据我的经验和DATASHEET,仪表放大器的误差不可能这么大.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