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wey: 心电信号中共模电压和极化电压的值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8-03-31):
心电信号是很微弱的,又有共模电压和极化电压的影响,我想知道共模和极化电压的幅度是多少?谢谢!
如果我只想用两个电极,比如放在右胳膊和左胳膊,不加右腿驱动,能否采到心电信号?

网友A:
估计共模电压在几V左右,而极化电压几百mV左右

网友B:
computer00 说得没错

共模电压的大小与
1、所处位置的电磁环境有关
2、检测设备是否接地有关
3、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有关

只用两个电极,也可以采到信号,但干扰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