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对地打4KV就复位!怎么个疏**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防静电的做法

把你电路放上来看看哈
一般防静电的做法是 地线尽量粗并且快速入主地!
信号线上串电阻并对地加103以上电容,如果对电容有要求,则用专用的ESD保护管子,ESD有正负之分。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太简单了

ESD的防护无非就是“堵”和“疏”两种办法

楼主:

产品只有手掌大,塑胶壳

网友B:
直接对地打就复位?

问题可不小,看来得要重新画板了。

网友C:
良好接地

     你应该是对接口地打会出现这个问题吧。把接口地与系统的大地连起来看看,我以前打USB的外壳会复位

网友D(2010-03-09):
在你芯片的复位线上(离芯片近点)加一个470pF或680pF的电容就好了,很多人做这个实验就是出现系统复位,一般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复位线~

网友E(2014-03-04):
结构或布线不合理,不能让充电电流进入糸统内。或者知道传递途径进行限压,不要产生差分信号。

网友F(2016-02-29):
复位线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