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哪款运放工作在双电源,且电源高于20V,输出阻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都可以双电源工作,而且输出阻抗都很小

但你别指望它能输出大电流。

网友B:
re

OPA548
LM334

网友C:
还是有大电流的运放的。

LM12最厉害,
还有OPA549
以前我还买过一款1A的8脚双列直插的,

网友D:
如果有1A,那不是要加个散热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拿来问啊?

网友E:
LH0002输出电流为800MA,最大+ -16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