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电路

楼主(2008-04-01):
(无正文)

网友A:
萧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一些,速度快,反向漏电流稍大,耐压比较低,其余与普通二极管没有太大区别。
楼主所列公式是近似计算,用于工频整流电容输入滤波,萧特基二极管用于工频整流并没有什么好处。

网友B:
肖特基正向压降低些,

和电流有关,电流较大时正向压降大,

不过反相耐压较低,用在低电压整流还可以,

可以找一款规格书来看下,

像1N5817/1N5818/1N5819

最大峰值反向电压 分别为                                             VRRM          20       30        40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