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41c散热片

楼主(2008-04-01):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500mA,管压降3V,那么功耗1.5W

不加散热器很烫,时间长了将损坏。

楼主:
在线等多谢了!

哪位给看看,一会就要开始调了,空间有限散热片暂时装不上。

楼主:
to maychang

多谢了!实际测量Vce1V多一点,工作一个多小时不加散热片没问题吧^_^。

网友A:
简单一点,拿手试试

手能连续接触就没有问题,手不能接触数秒以上就有问题了。
用手背,或手指背面,不要用指尖。

楼主:
好的,多谢了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