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稳压器的毕业设计怎么写?

楼主(2008-04-02):
(无正文)

网友A:
来一个解剖分析

网友B:
集成稳压器的IC设计?

网友C:
解剖+应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很难搞的.里面好象有很多东西的.

网友E:
可以参考常见的稳压器的数据手册,翻译一下

网友F:
一个线形稳压源好象写不了1W多字吧

写DCDC的话就有的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