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运放线形放大中的D1有什么用啊

楼主(2008-04-02):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要限幅.呢

什么时候要限幅.

网友A:
输入幅度过大,损坏运放,这个电路看上去都不合理,R1=300K

网友A:
帮你把图上传完整吧,自己拼接了一下!

帮你把图上传完整吧,自己拼接了一下!
摘自:《OP AMP FOR EVERYONE》4-18

网友A:
继续往下看,都解释了D1做什么用途!!

继续往下看,都解释了D1做什么用途!!

D1防止负压输入运放。
最好的办法是将RG分为2个电阻,D1接入中间!!

楼主: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不是输入负电压不能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