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PCB中如何给元件自动排序

楼主(2008-04-02):
我在使用99画一些比较简单的PCB时是不用原理图的,但是在画完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元件的序号极乱,99里面好像有个自动排序的命令吧?烦请告知一下...

网友A:
再简单都建议用原理图。

楼主:

是呀!可是有些电路比较简单如果要画原理图就要多做一次封装了,稍加小心一点也是不会出错,

网友B:
每次 放置元件的时候采用复制粘贴就可以自动排序

网友C:
简单的PCB,排序极乱?

网友D:
LS说到点上了.

楼主:
我现在是做游戏行业的电路是很简单的,但是按键的上拉,下拉电阻是比较多的(一般都要求做单面板的),所以元件也有好几十个+跳线

楼主(2008-07-15):
知道了

现在我知道怎么来自动排了就在Tools/Re-Annotate这个命令里,这些简单的还是的靠自已来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