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扫地机的是怎样实现自动充电功能的,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03):
自动 停靠到 插座上。

利用红外线或其他方式  标记 电源插座!

监测到自己 能量不足,就会去找自己的窝。

楼主:
谢谢你!!但是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A:
首先,你要 学会制作 寻迹小车

就是,两个探测器,走中间。

例如,红外线插座,小车旋转(车上有两个探测器)---寻找红外线所在方向,找到后,前进。
到达位置,连接。

原理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