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ultisim2001测试下面的电路,为何不能运行

楼主(2008-04-03):
下面的电路是一个用324搭接的仪表放大器,来自教科书上,可是不能运行

指点一下熟悉multisim2001的朋友

网友A:
电源有点乱

网友B:
很多电源线都短路了

V1V2 好象没地 V3V4好象短路了

网友C(2008-05-15):
电源

电源的正负性有问题

网友D:
好乱

尽量用VCC,VEE好不好,看着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