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的电路 谢谢 万分感谢

楼主(2008-04-04):
这是一个触发电路 要求是 用闪烁的外来光源触发3次后面的3个LED灯分别点亮
Y1输出信号需要第一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就是用光敏电阻接受),Y2个输出信号需要二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含上一次) Y3输出信号需要三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含上二次) 也就是说外来的光闪烁第一次,则Y1外接的LED灯亮,外来光闪烁第二次则Y2外接LED灯亮 外来光闪烁第三则Y3外接LED灯亮,以上输出都是只能输出一个信号及只有一个灯亮的,我自己搞了一个电路现在一通电就是3个灯全亮 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谢谢 万分感谢

楼主:
IC 是 4017 忘了表明

IC 是 4017  忘了表明

网友A:
CD4017是环形计数器

你的设计当中没有考虑到第三个脉冲到来之后,再来一个脉冲系统应该处于什么状态,是三个LED全灭,还是第一个LED亮即第一个状态。把这一点考虑好之后,仔细看CD4017的datasheet,看看第三个脉冲过去后再来一个脉冲,如何使系统符合你的要求。
触发用的那个三极管,为什么要从发射极输出而不从集电极输出?此处最好使用交流耦合(串联一个电容)而非直流耦合。

网友B:
楼主到处发帖,现在知道麻烦了吧?

网友C:
测量一下那3个1815基极电压,是不是输出电压太高了!

网友A:
很烦这种到处发帖的行为

可以说结果是适得其反。

网友D:
是不应该到处发帖

大家会巡视的。